西门子的技术支持....无语ing

楼主(2004-06-10):
刚打电话给西门子的技术支持,以下是谈话内容:甲-我,乙-支持
乙:你好,西门子
甲;你好,我想找一下你们的技术支持。

乙:你有什么问题呢?.......
甲:我只想问题一条指令.

乙:是这样的,你把问题说出来,我们的技术支持会在半个小时后打过去,或者二个小时,长的要八个小时,我们五点一刻下班,还有四十分钟,如果你愿意等的话就登记一下.........
甲:西门子太牛了.......啪(我挂电话了)

没想到西门子的技术支持是这样!!!郁闷死......

网友A:
其实 这也不能怪他们。如果所有问题都要当时解决的话。那他们早累死了。象他们这样的公司都是要作登记的。以利于以后的回访和客户的开发。

网友B:
呵呵
老大最近这个项目里要用到西门子变频器MM440,为了防止断膜后飞车,请教西门子技术服务:怎样在力矩方式下限速。
回答:“这个不是我们管,我帮你找个人。”
过了几天,电话来:“请把问题讲一下。。。。。”
回答:“这个我们不太清楚,再给你回复。”
再过几天:“MM440不支持这个功能。。。。”
老大倒死。。。。于是选用了安川的变频。
西门子技术服务确实很热心,可是技术人员却越来越让客户冒汗了
去上技术课的都是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则天天干瞪眼

楼主:
是的...前天我打电话问富士变频器的时候人家竟说:你不要跟我讨论这个问题,我也不懂,我就说那麻烦你给我找一个在这方面有经验点的人行吗? 他又说:对不起,没有!....
唉,看来还是得靠自己摸索咯....还好,现在网络上资源还可以

网友C:
回3楼的朋友,MM440可以限速。
在P1082中设置,如:设为150Hz,不管力矩方式计算的结果是什么,变频器的最高频率都会被限制在150Hz以下。

网友D:
我也和西门子技术支持打过电话,我认为他们的方式很好!留下你的问题,认真准备答案,争取给你一个满意的结果!!
     而有的是当时就给你回复,可是给你的答复你就真的满意吗?

网友E:
我也觉得西门子这种做法是有道理的,比较为客户考虑的,如果当时就给予答复的话,可能技术人员考虑问题不是很全面,有可能对解决故障会带来负面影响,如果经过一段时间的全面考虑后再回答,就不会出现考虑问题片面的现象了!我是这个认为的,不过我没有要求过技术支持,没有很焦急的这种经历,如果说得不对请各位指正!

网友F:
我感觉西门子的服务是不错的,与其它的比。

网友G:
西门子的服务不错啊!有问题总能在时间内回复,其它的公司都没它做的好!

楼主:
e....
看来是我错怪他们了!呵呵,不过我当时只需一句回答就行,对他们来说是很简单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回3楼的朋友,MM440可以限速。
在P1082中设置,如:设为150Hz,不管力矩方式计算的结果是什么,变频器的最高频率都会被限制在150Hz以下。
谢谢这位朋友!
可能是我表达的不清楚吧。
其实问题是这样的:西门子变频器不允许在运行过程中改变某些参数。在P1082中设置,如设为150Hz。则当断膜时变频器会一直升到150HZ。如设置偏小,则在整个机器加速时,变频器又达不到要求的速度。所以我们的要求是在力矩方式下限制速度,而不是限制整个机器的速度。
西门子技术支持开始也说可以,后来他们说做了实验不能实现。感谢他们!
三菱变频器里面就有这个,分的很细。虽然不想用它,但是没有办法。

楼主:
e...
你这个G8....不搞java了?怎么还在这里JJYY,呵呵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谢谢这位朋友!
可能是我表达的不清楚吧。
其实问题是这样的:西门子变频器不允许在运行过程中改变某些参数。在P1082中设置,如设为150Hz。则当断膜时变频器会一直升到150HZ。如设置偏小,则在整个机器加速时,变频器又达不到要求的速度。所以我们的要求是在力矩方式下限制速度,而不是限制整个机器的速度。
西门子技术支持开始也说可以,后来他们说做了实验不能实现。感谢他们!
三菱变频器里面就有这个,分的很细。虽然不想用它,但是没有办法。

    你好!
    你是在做薄膜卷绕类的控制吧?我也做过这方面的项目,碰到你同样的问题。

     我开始用闭环力矩模式,用张力传感器或浮辊之类的检测薄膜张力做反馈,这样断膜必然飞车,因为反馈偏小(没了),变频器要维持张力恒定,内部PID就得加大输出,一直到设定的最高频率导致飞车。而开环力矩模式存在同样的问题,只要给定了变频器输出(无论大小),一旦断膜,就会飞车。

     我用过楞茨、丹佛斯的变频器,都遇到同样的问题。后来我想这可能不是变频器的错,而是控制的模式就决定了这个结果,实在没办法了,只好在软件上做了个零张力检测来对付这个问题,一旦断膜就停机。但这样带来另一个问题,就是在启动状态下速度为零时丢张力。

     我现在仍在做这类的项目,只是以前用的是单片机,现在想用PLC,而且老板指定要用安川的变频器,如果能从变频器上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太好了。
     希望能有机会和你多交流!

网友I:
呵呵
西门子的确售前和售后都不行
我觉得
至少我不知道他们的800电话
连800都没有
呵呵

网友J(2004-07-27):
大家有所误解,西门子技术支持不马上回答问题并不是要好好准备一下,而是接电话的根本就不是技术支持,他们只负责接电话记录问题,然后发布到西门子的内部网络上,哪个技术支持有空哪个技术支持回答,所以回答问题的天知道是什么样的人,更有甚者,某些不负责任的技术支持为了完成工作量,乱摘帖子,回答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回答的问题,大家遇到这种情况要毫不犹豫的马上投诉,让投机取巧的所谓技术支持彻底失去饭碗。

网友K:
西门子的技术支持,总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网友L:
解决问题的方法:
一、事先要考虑好工程设计中的种种问题;
二、对于现场发现的问题,一定要立足于自己解决自己动手,实在不行再联系技术支持!
三、在平时要经常发现问题,联系技术支持特别是做好一个技术支持人员的工作,这样他对你的支持就会更加用心!
四、最后再实在不行的话,你就裸体跪求吧~~~~

网友M:
都是浆糊

网友N:
我曾用过西门子的一台变频,用了三月后出现故障,电话咨询未能有结果,请求现场指导,答曰:请先汇付人民币壹万。我晕死,还是靠自已修,后查明是一小功率的电阻有问题。无语......

网友O:
哈哈,所以我作工控这么久,还没有用过西门子的东东!!
服务如何我不知,但价格确实有点太贵了!!!!

网友J:
哈哈,不论西门子好坏贵贱,作工控的没用过西门子的东西还真是难得,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