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10):
我正在做一个单片机控制系统,其中要用到62256,ADC0809,液晶图形显示器等。连线时我将62256的片选端始终接地。请问是否可用62256用过的高位地址线接138译码器来选中其他芯片?会造成与62256的地址冲突吗?谢谢哪位早点告诉我答案。

网友A:
会有冲突,片选取接地就一直选定该片,你一定要用到这么大的RAM吗?用小点的就好处理了.

楼主:
我是做的一个单片机上网的系统,需要比较大的RAM。
请问SGX能否帮我想一个解决办法?

网友A:
办法总是用,你是用什么单片机?62256只花掉你15根口线,还有一根多余(可以是P2.7).将它与一373芯片连接,373后接138,当控制P2.7电平的变化会导致373的通断.也会有138的变化......你该明白了.(细节上东西请自己翻书.)

网友B:
会。为是某不用译码作为片选?那样更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会。为是某不用译码作为片选?那样更方便
他用的是256K的RAM用译码器,或是用的51的片子口线不够了

楼主:
出差刚回来。不好意思,请问sgx,这样的话,口地址如何确定呢?我查了几本书,都没有这方面的内容,请问能否推荐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