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原理释疑?

楼主(2004-06-10):
最近看了三菱FX1S的资料,明白了PLC的输入、输出端都是光电偶合的,输出端一般都要带轻负载(如小瓦数的继电器线圈),
由于是光电偶合,输出端与内部输出信号是隔离开的,所以内外的电源也是分别独立的.所以其输出端要自带一电源,这个原理是理解了.
但输入端介绍的不详尽,好象是直接用本体的电源,如此不会造成短路吗?我想应该是不会的。请高手门释疑解惑! 也算是普及PLC的基本知识吧!

网友A:
输入回路里面有电阻,好像基本保持几毫安的电流,所以不怕烧。

网友B:
一般晶體經過偏壓切入B極後融合導通CE極.光偶合驅動受光元件導通.兩段迴路.不燒.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输入回路里面有电阻,好像基本保持几毫安的电流,所以不怕烧。
FX1S的输入回路里串的限流电阻使输入电流限制在十毫安以内,保证了输入指示的LED的使用寿命.外部输入电路等效一个开关.外部输入电路串接的指示LED除了极性要正确外不宜超过两个.这样可使指示的LED能正常发亮而不影响PLC对输入信号的识别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的指点!

网友D:
FX1S的输入只需将外部的对应输入点X**与COM端短接就可以了!
不需外部提供电源!

网友E:
4楼的朋友,劝你最好不要在输入点串联LED。如果一定要指示的话,可以并联LED指示组件。
LED指示组件:用一个2-4K电阻(对24V而言)和一个LED串联。

楼主:
我们买过来的磁石感应开关就是3楼所说的那种LED串连的. 改起来很麻烦,不知道输入信号的识别有否影响?

网友F:
国际电工有安全标准,其中有个规定是---控制操作面板元件电源必须为安全电压,传感器也竟可能用安全电压。看看进口机床及各类接近开关等就可明白。遗憾的是国内教科书并不强调该标准。本人进入外企第一个电气控制设计因为气阀属于执行机构选用220VAC电源被老板讥笑为“土”,强令改为24VDC.
PLC自带24VDC传感器电源一班负载能力为200MA,所以 1.应加上0.2A保险管。2.如输入点大于20个,一定要使用附加电源。3.输入点为分组共点并联,如有安全隐患应分组设置保险。
4.有的PLC输入回路采用光电耦合器双LED反向并联无所谓正负极,有的是单LED要区分正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