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10):
QQ23742326
该项目在大家的关注下,已结束。受益非潜,有两篇论文可供大家学习
从事PLC设计,主要在钢铁行业,结交专家朋友
上传不了文件,可以EMAIL索取
www.crazyyin.blog.sohu.com

楼主:
有四组PLC,第二个大概有200多个点,一共400左右。针对这种一般点数的PLC设计,各位专家同行有何高见?希望有必要时EMAIL/QQ联系。

网友A:
就用MPI加中继就可以了,上位用CP5611也可以.

楼主:
把所有的DP连成网,不行,把所有的MPI对等连接,也不行,只有确定一个主站或用CP对等连接。否则编译不通过

网友B(2004-07-14):
用CP5611、DP便宜,速度快。上位机用WinnCC吗?

楼主:
打算用WINCC。
四组PLC决定用IM361。

网友C:
如果让我做配置的话,我会选一个功能强大,运算速度快的CPU,如CPU315-2DP,CPU412-2,CPU通过PROFIBUS连接下面的ET200M分布式站点,这样可以省掉了CPU之间的数据交换工作,而且通讯距离也能满足搂主的要求。上位机组态软件用WINCC,与CPU的连接方式:MPI/PROFIBUS较省钱,而INDUSTRIAL ETHERNET则是流行趋势,通讯速度上感觉不出明显的差异,楼主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

楼主:
从造价讲,一块ET200一般有两个点,而且很贵。需要同样的点数,跟SM比造价很高,虽然维护方便/电缆节省。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造价讲,一块ET200一般有两个点,而且很贵。需要同样的点数,跟SM比造价很高,虽然维护方便/电缆节省。
楼主大概对ET200M模块了解不多吧,其实就是Profibus通讯接口模块,本身是不带I/O点的。它是安装在S7-300标准导轨上,带的I/O模块就是S7-300的模块,每个机架最多8个模块。一个IM153(就是ET200M)大概一千多块钱,怎么算也不会比CPU的价格贵,而且省去了CPU之间的通讯,开发周期也缩短了。这种总线方式是目前相当流行的。
     以上仅供楼主参考。

网友D:
对,用ET200M实现比较理想~~

楼主:
多谢。我用过ET200S,对M系列不了解,如此说来,M系列跟IM361用法类似,只是IM361间距离很近,适合点数不错的系统。但对于一个不小的复杂的系统来说,用多个CPU分担独立的功能,维护和调试方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我用过ET200S,对M系列不了解,如此说来,M系列跟IM361用法类似,只是IM361间距离很近,适合点数不错的系统。但对于一个不小的复杂的系统来说,用多个CPU分担独立的功能,维护和调试方便。
想了解楼主的具体系统配置和复杂程度,可以email联系我:nmzhu@163.com
以我个人的经验CPU412-2应该够用的,很多进口设备都是这样配置的。

网友E:
我觉得tonny的建议中肯,用ET200M

网友F:
我用ET200M,我厂有相似的系统,我们为了自己玩,用了cpu 也用了et200.

网友G:
要看的来哦

网友E(2004-09-23):
如果没有冗余的意思,还是用ET200M吧

网友H:
不错用ET200省下了CPU  还有就是很方便

网友I:
对,用ET200M实现比较理想。

网友J(2005-05-03):
可以省去7个CPU吗?

网友K(2005-10-30):
如果现场的模拟量较多时,可考虑在用带CPU模块的远程I/O,这样就可以就地运算,提高实时性增强可靠性。否则,系统可能无法可靠运行!

网友L(2005-12-20):
请问各为高手 谁知道哪里有有关SIEMENS PLC 的编程实例下载?

网友L:
最好是S7 300系列的  谢谢拉

楼主(2006-02-17):
项目早已调试结束,颇有感悟
感谢大家的帮助,对于当初的网络框架,ET200M也是可取.

楼主:
crazyyin001@hotmail.com
keyi来EMAIL索取,配置图&WINCC画面回复过程中发不了

网友M(2006-06-08):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造价讲,一块ET200一般有两个点,而且很贵。需要同样的点数,跟SM比造价很高,虽然维护方便/电缆节省。
楼主大概对ET200M模块了解不多吧,其实就是Profibus通讯接口模块,本身是不带I/O点的。它是安装在S7-300标准导轨上,带的I/O模块就是S7-300的模块,每个机架最多8个模块。一个IM153(就是ET200M)大概一千多块钱,怎么算也不会比CPU的价格贵,而且省去了CPU之间的通讯,开发周期也缩短了。这种总线方式是目前相当流行的。
      以上仅供楼主参考。
没错。

网友N(2007-05-11):
知道了
穆怀浩

网友O(2007-07-25):
我场井下就用ET200M,效果非常好.

网友P:
麻烦发来学习学习。本人邮箱:wxzzq1@sina.com;hongzauto@tom.com

网友Q:
ademry@163.com
谢谢lz分享

网友R:
学习下,huxiaoqin2003@163.com

网友S:
可以发给我一份吗? hejsong@163.com
可以发给我一份吗?    hejsong@163.com

网友T(2007-09-07):
麻烦给我发一份啊:yueer81@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