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11):
ISO-813卡同PCL-813卡,同是A/D卡,有什么具体区别?

网友A:
ISO是威达的、PCL是研华的。功能差不多。
但:ISO的功能要稍微强一点,比如可以0-XXV输入,而PCL只能+-输入。
原来用过好多,但现在不用了,很多机器没有ISA插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