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11):
我用三菱触摸屏GOT975为Q系列PLC编了一个界面,可下载到GOT以后弹出对话框报告通讯错误,按两次OK后又回到GOT操作系统的画面,而不显示我编的界面,我把界面删成只有一行文字标题,没有用到任何软元件,还是结果相同,应该不是界面编程的错,下载时GOT和PLC型号选的也没错,是不是通讯还需要什么设置?

网友A:
上傳完畫面后把顯示器連上plc!

网友B:
1.請確認您的PLC傳輸線是否焊對?
2.請確認您的通信參數是否設定一致?
3.請確認您的PLC設定是否都調對?MODE或指撥開關是否都調對?
4.您的PLC是用通信模組?還是直接用CPU與人機做通信的呢?RS-232或是RS-422??
5.PLC的TYPE及通信模組是否可跟大家說一下,好找出錯誤原因??

网友C:
检查电缆及通讯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D(2004-10-27):
线做得不对!我遇到过,也是只出现操作系统,不见自个编的画面!
PLC也是三菱Q系列,触摸屏是GOT970,我用的是QJ71C24模块连接,采用RS-422通信方式。

网友E:
你的通讯没有设置好我以前有过的

网友F:
应该是线的问题

网友G(2006-05-30):
请问用网卡如何设置连接到PLC哒,小弟试了N种办法都没有成功,哪位仁兄教小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