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11):
讨论一下,将两个一样的电流互感器串接使用和,和只用一个电流互感器,所采集的电流信号是否一样?

网友A:
我去查一下资料

网友B:
两个电流互感器串接一般是用在比较大功率的电流信号采集.并将采集到的电流信号驱动热继电器来作过流保护.电流值为被测两相的相量和.一个电流互感器测量的电流值为被测相的电流值

网友C:
怎么个“串联”法啊?

网友D:
建議您不要如此使用
我的經驗值.
建議您不要如此使用, 因為電流互感器所採集出來的信號是整體負載電流狀態, 如果您不是計算工作特性而是只想取出電流值, 您可串接一級積分放大電路; 如果您用二只串接, 其誤差將會超出您想像, 而且成本也太高.

楼主:
继续讨论
具体的应用情况是:作为6K电机的差动保护,一侧接一个互感器(断路器侧),另一侧串接两个互感器(电机侧)。这样应用有什么好处?

网友E:
两个相同的电流互感器(CT)串联使用,变比不变,容量增加一倍,准确度不变或变化很小.此项资料请查阅辽宁科技出版社<<进网作业电工教材>>之<<习题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