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11):
各位高手,我是个初学者,我对梯形图不是很了解,还请各位不吝赐言,教一下我。谢谢!!!!!!!!!!!!!!

网友A:
到西门子论坛中,有一个专门的讲座

网友B:
你会画普通的电器图吗?除了高级指令外,别的好像和普通的电器图差不多,先从简单的看
慢慢的你就会了,还有记得多来这个网站,向别的高手多问多学,这里可是藏龙卧虎呀。

网友C:
下载一个模拟器,比较好。
你是要OMRON的还是三菱 ?

网友D:
我也是新手,玩PLC这东西象玩电子玩具.是个实践性,操作性较强的东西,最好是去先买个点数少点的先实践实践.如此可大大节省时间.学起来快多了! (但配线一定要正确!) 梯形图先可照抄一些实例,然后再琢磨琢磨就成.

网友E:
首先你得看得懂繼電器控制圖,然後要熟悉PLC的一些指令,也可以去參考一些PLC梯行圖的實例!

网友F:
小妹也是刚学的,请问西门子的讲座在哪儿呢?

网址是多少,我没找到哟

网友G:
我也是初学者,我的经验是先看书,可以在本论坛下载有关梯形图的手册看看,然后结合实际程序再学习,不过你要先有一定的电气知识啊!大家共同努力吧!可以在这里共同探讨啊!有不足之处请论坛各位前辈们指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会画普通的电器图吗?除了高级指令外,别的好像和普通的电器图差不多,先从简单的看
慢慢的你就会了,还有记得多来这个网站,向别的高手多问多学,这里可是藏龙卧虎呀。

网友H:
我正在学习这方面的东西感觉一要懂电气二则懂得电脑其实也很重要

网友I:
各位大虾请教一下梯形图是如何看的?
很简单,我们都是用眼睛看的

网友J:
看一点书,读懂一些例程,编写大量习作,经常参与实践

网友K:
你需要的時間,老兄,不要過急.慢慢來.我以前也是這樣的!!!!!!!!!!!!!!!!!!!!!!!!!!!!!!!!!!!!!!!!!!!!!!

网友L:
梯形图看会不难,要想学精,也是一个时间问题!不过有人指导那就一点问题也就没有了!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网友M:
其实梯形图要看懂,还是比较容易的。主要是先要把各种命令是如何使用的,再看梯形图我想会要快一些

网友H:
为什么说懂电脑也很重要?比如扫描,比如输入映像寄存器,计数器。。。。。。。都涉及电脑知识。这对理解plc的工作过程很重要。因我正开始学习plc,这是我的实际体会。

网友N(2005-05-09):
能否有大虾举个具体的例子学习学习,不胜感激!!!

网友O(2005-11-23):
哪位老大知道,何处可以下载三菱和欧母龙的PLC模拟器。谢了

网友O:
老大,哪儿有得下呀,我都想要,谢了

网友P:
本坛就有
引用 网友O:
哪位老大知道,何处可以下载三菱和欧母龙的PLC模拟器。谢了
http://www.gkong.com/download/download_view.asp?id=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