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06-11):
哪位大虾知道,供电局在配电室安装的电度表上,不断变换显示的数据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你所说的是数字式电子表吧,它是按峰,平,谷给你计度数,也就是说分时段计费的。

楼主:
谢谢!能不能告诉我具体是怎么显示。我只看到一个日期之后,以后就不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