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11):
我们酒店有一台160KW的备用发电机组。(无自动补偿装置)
空调机组一台127KW,空调机组分五组压缩机启动,每组为约25KW,五组按时间顺序逐一无减压启动。空调用水泵两台22KW,加一台风机4KW。
请问酒店在保持电梯等正常用电约为30KW的情况下能否启动空调?

网友A:
估计不能启动。
启动电流一般考虑2--3倍。电流不满足要求

网友B:
应该是不能启动。
还是启动太大电流的问题。

网友C(2019-02-27):
2003年的     将压缩机全改为变频运行,是可以的,柴电机组要工作在百分之九十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