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控制的求教 2

楼主(2004-06-11):
请教各位大哥:我用的是ct公司的MENTOR II加MD29控制器控制直流电机控制收卷,张力控制采用摆辊(带模拟电位器)控制.`请教那位会此张力控制.张力要求可调.

网友A:
不知你说的摆辊是不是跳动辊?如能给出一个示意图,研究一下,可能给你一个讨论.

网友B: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C:
其实就是一个PID控制,摆辊移动转成电压变化信号,也可以用PLC计算,输出一个控制电压。只是要考虑大小卷的变化对系统的影响,求出比较适合的比例,积分常 数

楼主:
摆辊就是跳动辊,调节张力可从mentor ii中计算输出控制电压或电流去摆辊的张力,但是原理这样,实际MD29 的软件pid极张力控制电压或电流算法难以便写,请教哪位有过这一类的经验,多谢。

网友D(2005-06-02):
xlian兄,能给讲讲吗?我正搞这个内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