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工程师这样计量合理吗

楼主(2004-06-12):
(无正文)

网友A:
胡说八道.你用一个50/5哪不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胡说八道.你用一个50/5哪不更好.
我感觉,楼主没有胡说八道啊~~~~~~~

网友C:
计量是与时间有关。
不同变比的计量表走一个字的时间不同。
电费结果只与实际的电量有关

网友D:
同意楼上的意见,就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变比,如果是电力局要求的,那就是你们有好处的,一般工厂用的变比都是50/5的啊,变比大的话电表就走的慢了,不过从长远看是一样的,

楼主:
3楼说的没错,计量是与时间有关!问题是电动机运转时,工作电流是一定的.而互感器二次电流是由一次电流决定的,在不更换有功表的情况下,变更互感器变比(减小)后,在相同的时间所计电量是不是会降低电费呢?

网友E:
楼主,不要忘记,电力公司向你收费时,是按照总用电量。假设电表显示数字为m,倍率为n,考虑其它环节的系数为k(常量),实际用电量为w,则就会有以下关系:
w=k*n*m
在这个等式中,w至与实际用电量有关,m和n相互影响

网友F:
换互感 器后你的倍率也就改变了,只是最好你不要改为小倍率的互感器,要考虑你的最大电流,如果超过你电表的额定电流,你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G:
呵呵,要是这也行数学家都要跳楼啦
你的数学老师该脸红啦
你原来用400/5的互感器走一个字是80度,这时负载就用了80度电
换了300/5的互感器后同样的负荷同样的时间就不只走一个字啦

网友H:
这样的问题还要问人家工程师,自己多学习学习吧??

网友I:
这些如果可以的话大家都可以去改了,省电啊!
电费是按照你实际使用的度数收费的!
用多少就是多少!

网友J:
强烈支持11楼的意见,顶一下

网友K:
真是晕了,这么简单的东西也要讨论.

网友L:
讨论一下也没错啊

网友M:
真有意思!

网友N:
供电局要感谢你了!

网友O:
[建议]
度数是怎么来的呀?谁都知道电费是按度数收费.这里说的是如何减小测量误差问题,如何根据用电负荷选择电流互感器的变比为多少最合理.

网友P:
不管用多大的互感器电量是表的度数乘倍比
误差是另一个问题了

网友Q:
75KW的电机选那么大的变比干嘛,应该根据额定电流来选择合适的CT,这样可以减小保护和计量的误差。

网友R:
大家讨论得很有趣。

网友S:
我认为75KW电动机用200/5的互感器比较合适

网友T:
9楼说得切中要害

网友U:
各说各的理,我都糊涂了

网友V:
计量是累积的,你要把时间考虑进去,倍率60和倍率80走一个字用的时间会相等吗?

网友W:
同意21楼意见。。。。选200/5的比较好,作保护的时候也比较准确

网友X:
呵呵,楼主真是有趣!!!

网友X:
不是盖的,楼主是不是在逗大家开心啊!!

网友X:
25楼,选用200/5,除了计量,跟保护有什么关系?
你用的是什么保护,还要经过互感器,请教!!

网友W:
呵呵,记得我们在学继电保护的时候,,学校里的老师要求选择保护电流在3A之间的最为好。

网友X:
那用什么方式的保护形式,现场中,多用断路器及热继电器保护,这些都是不需要用互感器的!?

网友W(2004-07-16):
呵呵,那是在如果您的系统对厂区内的电机保护要求较为严格的时候,需要监视电流状况,及需要加装3段保护的时候!  不过一般来说,这样的电机通常是不会采用过多的保护的了。。。。。前面所说的,纯粹是借题发挥一下了。。

网友Y:
计量与保护用的互感器有区别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