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13):
我是初学者,现在可以做到用点击屏幕上的按钮将S7300的输出置位,也可以将S7300的某一个位的状态采集到上位机让对象改变颜色,仅此而已。
  可我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将S7300中一个字节或一个字用采集到WINCC中来,用什么Object 来进行显示(表示成整数如12,或者表示成二进制如11111111)??请各位朋友帮忙!!谢谢了

网友A:
首先你要在控制中心中建立PLC连接,然后在连接下建立TAG,与你想要对应的地址连接
如TAG1(地址是Q0.0),TAG2(地址是QB0)
你可在画面中建立一个按钮,就可用相应的TAG与按钮的属性来控制按钮的颜色(比如用动态对话框),事件来控制输出置位(比如用直接连接)

网友B(2006-01-09):
好像没回答道点子吧

网友C:
我也想知道 哪为高手请 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