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谐波干扰

楼主(2004-06-14):
我公司用37KW变频器,众所周知变频器有谐波干扰,前一段时间内我公司高压信号屏总产生误报警,还有不明原因掉闸,请大家帮我分析会不会是谐波干扰所致。

网友A:
 在变频器输入侧的对策:
       (1)变频系统的供电电源与其他设备的供电电源相互独立,或在变频器和其他用电设备的输入侧安装隔离变压器,切断谐波电流。
       (2)设置交流电抗器。
       (3)设置交流滤波器。
       (4)整流器的多重化技术,对于大容量晶闸管变频器可以采取这种方法,将电源侧整流器分两个,在其输入侧装设Y,y-d或D,y-d绕组联结的变压器,利用多重化抑制流向电源侧的高次谐波。因为需要将整流器分开,所以在通用变频器中不采用。
在变频器输出侧的对策
   防止输出侧谐波干扰的对策,大致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属传统式,即向降低杂讯大小入手;第二类属于新尝试,其基本的观念及作法是企图将无意义的杂讯转变为可选择的咨询。这种方法在试验中证实了其有效性。
   其中第一类方法可分为:
       (1)采用高于人耳不能听到的开关频率高的电力电子器,如MOSFET,IGBT等;
      (2)在变频器输出端后加装滤波器使送至电力设备前的电源波形为正弦波;
      (3)改善PWM调制方法,降低谐波含量;
      (4)用闭环控制的方法,如ADSM及DSMC,来改善一般传统PWM的谐波现象。
   另外,在电动机和变频器之间的电缆应穿钢管敷设或用铠装电缆,并与其它弱电信号在不同的电缆沟分别敷设,避免辐射干扰。
   信号线采用屏蔽线,且布线时与变频器主回路控制线错开一定距离(至少20cm以上),切断辐射干扰。
   变频器使用专用接地线,且用粗短线接地,邻近其他电器设备的地线必须与变频器配线分开,使用短线。这样能有效抑制电流谐波对邻近设备的辐射干扰

网友B:
在交流输入端可以用LISN滤波设计

网友C:
还可在变频器参数设置中,将载波频率减小,此方法在实际应用中很有效。

网友D(2004-09-23):
设置了交流、直流滤波器,为啥子还会有干扰?

网友E(2013-12-07):
用有源电力滤波器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