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

楼主(2004-06-14):
一个变频器带3台电机,为保护每台电机,想加装热继电器请问是否可行,在不同频率下热继电器的选择有何不同

网友A:
一个变频器带3台电机,必须为每台都加装热继电器。
选型号要看电机功率及常用的转速!

网友B:
选择热继电器,和转速有什么关系?与功率也无关嘛。关键是看电流,电机的工作电流和过载电流,与电机的过载电流作为热继电器的选择依据。

网友A:
电机的电流与功率是对应的,转速主要是考虑电机在低速时的温升比正常转速要高一些,变频电机可以不考虑!

网友C:
每台电机根据各自的功率选择热继电器:
     1) 应按照被保护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1~1.25倍选取热元件的额定电流。
  2) 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调节范围是热元件额定电流的约60%~100%。
  3) 热继电器安装完毕需进行整定电流值的调整。整定电流值应等于被保护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4) 由于热继电器有热惯性,大电流出现时它不能立即动作,故热继电器不能用作短路保护。
  5) 用热继电器保护三相异步电动机时,至少要用有两个热元件的热继电器,从而在不正常的工作状态下,也可对电动机进行过载保护,例如电动机单相运行时,至少有一个热元件能起作用。
  6)安装时应注意,热继电器的工作环境温度与被保护设备的环境温度相差一般不应超过15℃~25℃,以保证保护动作的准确。
  7)热继电器连接的导线截面积应满足负荷要求;导线与热继电器连接时要压接牢固,以免由于导线过细或因接触不良而发热使热继电器错误动作。

网友B:
同意6楼所述。讲得很好,清楚、全面的表述了热继电器的使用、选择方法。

网友D:
kdrjl,在这边又看到你了。

网友E:
上海宇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www.yuqitech.com)是由留学归国人员共同成立的新兴技术型企业,重点从事工业自动化控制领域工程设计、系统集成、测控通讯及工业自动化产品销售业务、计算机及信息网络的产品研发和技术服务。

公司承接的工程:

1、中央空调,冷却塔,空压机,注塑机,各种风机、水泵负载的变频节能改造;
2、生活小区、工厂变频恒压供水工程;
3、智能楼宇监控、智能小区控制工程;
4、工厂自动化设备改造,如同步控制,高精度定位控制,数控系统,伺服控制工程,直流调速系统;
5、化工,电厂,包装行业,工业流水线人机界面设计与安装;
6、免费为客户提供自动化产品及自动化系统控制技术咨询。

经营的产品:工控机,变频器,PLC,触摸人机界面,各种工业传感器、仪器、仪表, 现场总线产品及远程测控通信产品等;

经营的品牌:施耐德,欧姆龙,瑞典ABB,西门子,三菱,美国AB,霍尼韦尔,艾默生,台湾研华、艾讯,韩国LG,富士,欧陆,丹佛斯,松下电工。

公司在技术方面不断吸收国内外最先进的技术以提高市场竞争力;在工程实施方面为客户提供设计、安装、调试及维护的全方位服务。“宇启”不单纯是一个工业自动化的专业设备供应商,她更是您真诚的合作伙伴。“宇启”从您的设想和问题出发,力求为您提供完美的方案,并为方案的实施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和保证。

联系人: 王 辉 H. Wang [项目经理 Project Manager]

上海宇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Yuqi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Co., LTD

上海市宁国路438弄3号102室
Room 102, No.3, Lane 438, Ningguo Road, Yangpu District, Shanghai, P.R.China

电话TEL:  86-21-65438925
传真FAX:  86-21-65203011
网址: www.yuqitech.com
Email: service@yuqitech.com
诚信为本、质量第一、用户至上、长期服务

网友F:
建议加冷却风扇,电流按名牌调节。

网友G(2004-08-24):
按额定电流选热继,只管用!

网友H:
同意4楼、12楼。

网友I:
跟本就不用加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