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14):
我用旋编的A相做为PLC I0.0的输入,我用旋编的B相做为PLC I0.1的输入,旋编显示正常,PLC上也显示旋编有输入,用PLC的高速计数器计旋编的脉冲值,但是运行后用电脑监控发现PLC没有计脉冲值,也就是初始化时给高速计数器的初始值一直没变。请问是怎么回事?
我设定如下:HSC0,模式9
注:1、我的旋编旋转的很慢,不是用到电动机上。
     2、我在程序中直接用SMD38和其他的变量进行比较,以便进行控制。
我的这两条是否会有影响?

网友A:
我以前用过光栅尺,采用了S7-200的高速计数功能,你首先应该初始化(hdef命令,在程序中只能用一次)。然后把控制字节设好允许计数就可以了。
我现在也准备用增量编码器,不知你用的编码器是npn集电极开路输出,还是推拉(推挽输出)、电压输出。我现在想问一下,你的输入公共端是接电源的正极,还是电源的负极.

网友B:
第一条没有影响,第二条却错了。SMD38中存放的是计数器的初始值,当然会一直保持不变了。要取计数的当前值,应该用HC0

楼主:
我用的是NPN集电极开路输出,公共端接的是正极。

网友C:
初始化程序一定有问题.

网友D:
初始化时给高速计数器的初始值一般不变。
变化的是当前值。
DAZA已经讲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