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14):
很多的软启动中谈到,直流制动是什么原理?

网友A:
你这个问题不好理解

网友B:
能耗制动

网友C(2004-07-19):
对于交流电机,只有磁场在交变时才能使电机旋转,如果你给电机输入一个不变化的磁场,即输入直流电,那么电机的定子产生的磁场就会成为一个制动磁场,使电机迅速停止

网友D:
同意4楼

网友E:
不错!
对于高速转动的电机,当关闭交流电源时电机会依照惯性停下来,但给电机通直流电后,由于磁场不变,电机转动时切割磁力线需要作功,就会把多余的能量给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