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组网有个问题

楼主(2004-06-14):
直接通过PLC集成的DP口将几个相同的316PLC连接成PROFIBUS的,通过系统块再数据交换,没通过CP-342-5。请问高手,可以吗?我听说不行。而且集成的DP应该就是属于CP-342-5型号,是吗?详细配置可以见“s7-300应用案例大家分析 ”贴

网友A:
应该不会有问题把。集成的DP口是主/从站都可以的。

楼主:
集成的DP对等组网,配置编译有警告。如果用CP就NO 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