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用子程序

楼主(2004-06-14):
我是PLC新手想问问大家。编程时如何调用子程序。比如调用子程序A,延时1分钟后调用子程序B。请用指令的形式告诉我好吗?谢谢!

网友A:
这个简单,他们不屑回答你,那我就献丑了
用调用指令就可以,先写好子程序,然后用CALL指令,延时采用一个定时器即可。

网友A:
不是现成的程序,不过点金术比金子更重要

网友B:
看一下这个,也许对你有一点帮助,

网友C:
Try it:
LD X1
ANI T1
CALL P1
LD X1
ANI X2
OUT T1 K600
LD T1
CALL P2
FEND
P1
a sub
SRET
P2
b sub
SRET
END

楼主:
谢谢大家。我真的是这方面的新手。所以会问这种问题。因为我听一些前辈说不能用编其它程序的方法来编PLC所以我想问个明白。我还有很多问题以后还要麻烦大家望多多指教。

网友D(2005-04-29):
子程序调用有其特点噢,不是一下子可能讲清的,多编几个程序试
试就会有心得
向各位学习交流

网友E(2006-03-16):
关于三菱PLC子程序调用和返回控制的问题
我用的是三菱FX1N系列的PLC,想在主程序中调用一个子程序,子程序中有个定时处理的过程,调用子程序的触点是脉冲信号,我用过仿真软件试过,因为子程序的返回指令SRET是没有元件可控制的,子程序只扫描一次就结束了,定时没能处理,且子程序中的元件状态在返回后就保持了,请问,可有什么办法解决?子程序的调用可不可以保持,返回能不能有条件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