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14):
西门子的试配器是不是需要专用的通讯电缆?我自己做的R232电缆怎么通讯不上.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啊,急啊.

网友A:
什么适配器?

楼主:
s7300与触摸屏的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没用过触摸屏,但用过很多其它的东西,300也用过不少,用QQ吧
199712790

网友B:
如果是300和西门子的触摸屏联接的电缆,应该是MPI电缆,而不是RS232电缆。
联接其它厂家的触摸屏,可能用到PC适配器,也就是300的编程电缆,它的电缆是RS232的,但最新型号的电缆里有几个针脚需要短接,直接联接2,3,5脚会不好用。

网友C:
是MPI电缆.
有几根线调以下就行了

楼主:
感谢几位回复,我用的不是西门子的触摸屏.是EVIEW的触摸屏.用的是PC适配器.能请dzfa说的更清楚点吗,是哪两个角短接.我是把7,8角短接.EVIEW技术支持的说只短接78角就可以了.可是还是 不行.我以前用过EIEW的触摸屏和300通讯,R232的电缆是自己做的,可是以前用的不是西门子的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