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14):
工控机主板维修(intel 440bx芯片组),
tel:64572252;58128822-126
最好是上海的.有可能BGA南桥坏了。

网友A:
你好啊,你可以把你坏的现象说给我听听,或许我可以帮你哦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楼主:
工控机一天早上点不亮。工控机电源是AT的。开机是开拖线盒的开关。工控机电源一直开的。
DUBUG卡显示一直FF。电脑维修公司(上海巨汉)检验,说南桥坏了。没有440BX南桥备件,怀疑是维修水平不行。

网友B:
哥们,换吧。如果是桥坏了,一定是要回厂去修,要不你花了钱,修完的质量也很难满意。

网友A:
建议你断开电源,给CMOS放电后,再将复位键和开关短掉清一次看看。记住要彻底的清一次。防止AC POWER LOSS功能被设为关机状态了。如果这样还不行再确认你的BIOS芯片是不是坏了,因为那个东西是有刷新次数限制的,虽然你不FLASH BIOS,但是每次开机要CHECK NVRAM,同样是读写BIOS。要不然只有象楼上那哥们说的了。:(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网友B:
天!DDT兄,11点20都还在公司啊?如果你们公司没有配备电视机,那只能佩服你哥们够敬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