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线电机

楼主(2004-06-15):
那位朋友有这方面的应用经验

网友A:
曾经看到一个资料上说,直线电机现在还没有广泛应用。
不知各位工友用的多吗?用后的感觉如何?

网友B:
直线电机现在在国外确实用的比较多,在国内也有一部分厂家在试用。直线电机虽然价格比价贵,但是他的性能你不用怀疑。我们公司前段时间只是用TRILOGY的直线电机做了个简单的运动单元,感觉上去挺不错的。我这边有好几款直线电机,但是到现在为止一个客户都没用过,嫌价格太高了。

网友C:
好象直线电机和一个同步电机差不多吧,只是吧转子改变,直线电机需要改良是发热量比较大,散热不太好,还有的就是加工精度问题

网友D:
直线电机和磁悬浮列车[转帖]

直线电机和磁悬浮列车

转自《学科教育》http://www.pep.com.cn/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一般电动机工作时都是转动的.但是用旋转的电机驱动的交通工具(比如电动机车和城市中的电车等)需要做直线运动,用旋转的电机驱动的机器的一些部件也要做直线运动.这就需要增加把旋转运动变为直线运动的一套装置.能不能直接运用直线运动的电机来驱动,从而省去这套装呢?几十年前人们就提出了这个问题.现在已制成了直线运动的电动机,即直线电机.

直线电机的原理并不复杂.设想把一台旋转运动的感应电动机沿着半径的方向剖开,并且展平,这就成了一台直线感应电动机(图).在直线电机中,相当于旋转电机定子的,叫初级;相当于旋转电机转子的,叫次级.初级中通以交流,次级就在电磁力的作用下沿着初级做直线运动.这时初级要做得很长,延伸到运动所需要达到的位置,而次级则不需要那么长.实际上,直线电机既可以把初级做得很长,也可以把次级做得很长;既可以初级固定、次级移动,也可以次级固定、初级移动.

直线电机是一种新型电机,近年来应用日益广泛.磁悬浮列车就是用直线电机来驱动的.

磁悬浮列车是一种全新的列车.一般的列车,由于车轮和铁轨之间存在摩擦,限制了速度的提高,它所能达到的最高运行速度不超过300km/n.磁悬浮列车是将列车用磁力悬浮起来,使列车与导轨脱离接触,以减小摩擦,提高车速。列车由直线电机牵引.直线电机的一个级固定于地面,跟导轨一起延伸到远处;另一个级安装在列车上.初级通以交流,列车就沿导轨前进.列车上装有磁体(有的就是兼用直线电机的线圈),磁体随列车运动时,使设在地面上的线圈(或金属板)中产生感应电流,感应电流的磁场和列车上的磁体(或线圈)之间的电磁力把列车悬浮起来.悬浮列车的优点是运行平稳,没有颠簸,噪声小,所需的牵引力很小,只要几千kw的功率就能使悬浮列车的速度达到550km/h.悬浮列车减速的时候,磁场的变化减小,感应电流也减小,磁场减弱,造成悬浮力下降.悬浮列车也配备了车轮装置,它的车轮像飞机一样,在行进时能及时收入列车,停靠时可以放下来,支持列车.

要使质量巨大的列车靠磁力悬浮起来,需要很强的磁场,实用中需要用高温超导线圈产生这样强大的磁场.

直线电机除了用于磁悬浮列车外,还广泛地用于其他方面,例如用于传送系统、电气锤、电磁搅拌器等.在我国,直线电机也逐步得到推广和应用.直线电机的原理虽不复杂,但在设计、制造方面有它自己的特点,产品尚不如旋转电机那样成熟,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改进.

网友E:
我公司也有一些模具线切割加工机上有用直线电机作轴传动,又叫线性马达,取代了传统的伺服马达+滚珠螺杆的传动机构,定位速度快,加工效率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直线电机和磁悬浮列车

 转自《学科教育》http://www.pep.com.cn/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一般电动机工作时都是转动的.但是用旋转的电机驱动的交通工具(比如电动机车和城市中的电车等)需要做直线运动,用旋转的电机驱动的机器的一些部件也要做直线运动.这就需要增加把旋转运动变为直线运动的一套装置.能不能直接运用直线运动的电机来驱动,从而省去这套装呢?几十年前人们就提出了这个问题.现在已制成了直线运动的电动机,即直线电机.

直线电机的原理并不复杂.设想把一台旋转运动的感应电动机沿着半径的方向剖开,并且展平,这就成了一台直线感应电动机(图).在直线电机中,相当于旋转电机定子的,叫初级;相当于旋转电机转子的,叫次级.初级中通以交流,次级就在电磁力的作用下沿着初级做直线运动.这时初级要做得很长,延伸到运动所需要达到的位置,而次级则不需要那么长.实际上,直线电机既可以把初级做得很长,也可以把次级做得很长;既可以初级固定、次级移动,也可以次级固定、初级移动.

 直线电机是一种新型电机,近年来应用日益广泛.磁悬浮列车就是用直线电机来驱动的.

磁悬浮列车是一种全新的列车.一般的列车,由于车轮和铁轨之间存在摩擦,限制了速度的提高,它所能达到的最高运行速度不超过300km/n.磁悬浮列车是将列车用磁力悬浮起来,使列车与导轨脱离接触,以减小摩擦,提高车速。列车由直线电机牵引.直线电机的一个级固定于地面,跟导轨一起延伸到远处;另一个级安装在列车上.初级通以交流,列车就沿导轨前进.列车上装有磁体(有的就是兼用直线电机的线圈),磁体随列车运动时,使设在地面上的线圈(或金属板)中产生感应电流,感应电流的磁场和列车上的磁体(或线圈)之间的电磁力把列车悬浮起来.悬浮列车的优点是运行平稳,没有颠簸,噪声小,所需的牵引力很小,只要几千kw的功率就能使悬浮列车的速度达到550km/h.悬浮列车减速的时候,磁场的变化减小,感应电流也减小,磁场减弱,造成悬浮力下降.悬浮列车也配备了车轮装置,它的车轮像飞机一样,在行进时能及时收入列车,停靠时可以放下来,支持列车.

要使质量巨大的列车靠磁力悬浮起来,需要很强的磁场,实用中需要用高温超导线圈产生这样强大的磁场.

直线电机除了用于磁悬浮列车外,还广泛地用于其他方面,例如用于传送系统、电气锤、电磁搅拌器等.在我国,直线电机也逐步得到推广和应用.直线电机的原理虽不复杂,但在设计、制造方面有它自己的特点,产品尚不如旋转电机那样成熟,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改进.

顶!多谢思南兄!

网友G:
现在在高档的数控机床上面,直线电机已经很普遍了

网友H(2004-08-09):
直线电机有很多优点,但同样有很多缺点
在性能上还有待提高

网友I:
直线电机主要用在高速、高精度和低负载的情况下。我们给几个客户做过直线电机平台,效果很不错。其中一个还让国家计量院的做过检测呢。

网友J:
我开发过直线电机做窗帘和幕布的开闭。功用效果还可以,但电机发热量大,在运动距离短时,速度太快(这可能是设计上的问题),长距离上受轨道的平直度影响大。

网友K:
直线马达,定位精度高,速度快.但我们公司的有时会出现在运行过和中卡死的现象.调整很麻烦.

网友I:
运行过程中卡死??!以前还真没听说过。是不是你的控制有奇异点啊。

网友J:
是否是定、动子配合的问题,还是控制的问题,对症解决。

网友L(2004-09-18):
直线电机是个好东西,一些观点认为直线电机散热不好,不适合大功率应用场合,其实是误解了。
关于散热问题,由于直线电机的初级和次级均裸露于空气中,加之初级或者次级比较长,散热方面优于旋转电机。
直线电机从特征上可分为三种,即力电机,能电机,功电机。
电机的推力可做到几千牛甚至上万牛。
总的说来,直线电机用在高速(可达几十米/秒)、高加速度(2-10g)、快速响应(20ms)、高精度的直线驱动(可达0.1um),在直线驱动中,由于少了齿轮、丝杠等运动转换部件,其结构、静动态特性等均得到极大的改善。
四大机床展上,采用直线电机驱动机床进给系统的比例越来越大,估计,2010年,数控机床有20%采用直线电机驱动,以满足高速高效高精度的工业要求。
愿意与大家交流,偶的QQ:35712973

网友M(2005-05-26):
[求助]
to 14楼,能不能将你用直线电机做窗帘的经验及电路控制讲一讲。或发至我的邮箱:yuanquan12345@sina.com

网友N:
还有没有更详细点的介绍?

网友O:
在液晶面板生产线中也 应用的 比较多

网友N:
第九届国际机床展上(CIMT2005),加工中心采用直线电机的比例已经很大了,特别是德国。

最高转速已经达到70000转(日本三菱)。

网友P(2005-07-09):
长见识,谢谢各位!

网友Q:
本来想说,一看思南已经发了一贴文章。就不说了。那文章讲得好。磁悬浮列车就是一个直线电机。所以思路要开阔一些。静止的和运动的都是相对而言。互为对立,互相转化。呵呵,符合辩证唯物主义了。充满辩证法。

网友R:
可否讲讲其趋动方面的问题?

网友S(2006-08-03):
德国的SCHMOLL钻孔机就有线形马达的直接应用.好象是有香港的金富宝代理的.速度快,但是散热用的冰水机相对与普通的而言有不同的要求.

网友T:
你的电机极距设计过大的缘故,直线电机的同步速度与极距和供电频率成正比。

引用 网友J:
我开发过直线电机做窗帘和幕布的开闭。功用效果还可以,但电机发热量大,在运动距离短时,速度太快(这可能是设计上的问题),长距离上受轨道的平直度影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