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15):
根据波形图画梯形图;是日本立石公司设备.

0000  ______|   |_______|   |_____________

        在0000下降沿有一个5秒关断,之后0500启动并保持到第二个波形的下降沿还定时10秒才关断.

0500 _____________|                  |________

楼主:
各位前辈,好,没人回复。只好自已做啦,是对是错,你们知道就多多指点,谢谢!
|————|0000|————————DIFD1000
|
|————|1000|————————TIM00#0050
|
|————|1000|——|0500|———TIM01#0100
|
|————|TIM00|—————|TIM01闭|——0500
|————|0500|——|

网友A:
程序有问题!
提示:把你的程序下载到PLC反复试运行,问题就解决了。
参考方案:利用一个计数器加两个定时器。

楼主:
哦,谢谢前辈的指点,可是怎么下载呀,我不会,可惜我没有计数器,也没有定时器,同样也要感谢你的提示!向你说一句:谢谢啦!

网友B:
plc内部就有计数器和定时器

网友C:
DIF指令没有锁存功能吧?只ON一个扫描周期!
这样这个程序问题就大了!
不知道俺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D:
同意6楼意见.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谁能帮我改改呀,你们说的问题实在大多啦,我一时不知道怎么改,谢谢大家!

网友E:
一个菜题,什么是干接点,PLC和DCS的DO是干接点吗

网友F:
错了,
PLC 接点有错吗,
错,是没有错的,
你的触点是没有问题
我觉得你的问题在于,你的PLC的点子上,
要改就改哪个就好了,其它的不用动呀,
是没出有错的呀,

楼主:
谢谢你们的回复!!

楼主(2004-10-06):
这道题这样做是否可以, 请各位指点,先谢谢啦!
|
|———|0000|——————————————DIFD1000
|
|———|1000|——————|0500|—————1001
|
|———|1000|——————|1001闭|————1002
|
|———|1002|——————————————TIM00#0050
|
|———|0500|——————|1002闭|————TIM01#0100
|
|———|TIM00|—————-|TIM01闭|———0500
|
|———|0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