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15):
大家好!是根据时序图画梯形图;

0000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500    ________|  15秒         |_______________在0000的下降沿启动并保持,

0501          _______________| 8秒       |__________-在0500的下降沿启动并保持,

0502              _____________________| 5秒     |___在0501的下降沿启动并保持.
希望得到大家的回复,谢谢!

网友A:
Try it:
   LD 00000  , DIFD 20000 ,   LD 20000 ,  SET 20001
   LD 20001  , TIM  000   #0150  ,   LD NOT TIM 000 ,AND 20001 , OUT 00500
   LD 00500  , DIDF 20002 ,   LD 20002,  SET 20003
   LD 20003  ,TIM 001  #0080   ,    LD NOT TIM001 , AND 20003  , OUT 00501
   LD 00501  ,DIDF  20004 ,  LD 20004 , SET 20005
   LD 20005  , TIM 002  #0050  ,LD NOT TIM 002 , AND 20005 , OUT 00502
   END

网友B:
这么简单啊?

楼主:
谢谢你为我的解答,只不过,我们现在学的是日本立石公司的设备,我还有点看不大清楚,总体,还是知道,只不过,这些触点不同,总之,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我们学的是C40P型机,以上这道题,你们看这样,行吗
  LD  0000 , DIFD  1000 ,LD1000,  OR 0500, ANDNOTTIM00 ,OUT0500,TIM00#0150,LD 0500
  DIFD 1001,LD 1001,OR 0501 ,AND NOT TLM01 ,OUT 0501 ,TIM01#0080, LD 0501,
  DIFD 1002 ,LD 1002, OR 0502, AND NOT TIM02 , OUT 0502,TIM02 #0050, END.

网友C:
gfy4003,现在的欧姆龙的PLC一般用5位数字表示地址,而且欧姆龙的输出是非常宝贵的资源,所以尽量不要采用01000~01600(小型PLC)之间的地址作为中间继电器用。象guangzhoucf从20000开始使用是非常好的一种习惯。

网友D:
C40P定址與C20相同,何來200.00.
需視PLC機種而定.

楼主:
你们好,谢谢你们的回复,我们学的就是这样的,C40P型机,I/O点数总数是40,输入地址是
CH00~CH01,输出是:CH05~CH06,  即0000~0015,0100~0107,
0500~0501,0600~0603.我们学的就是小型机.

楼主:
你们好,我查了些资料,知道你们讲的是OMRON公司的SYSMAC系列CPMIA型PLC,它的内部继电器地址分配是:有32个通道,512个继电器,其地址号是:20000~23115.我们学的是OMRON公司SYSMAC-C系列的P型机,它的内部继电器的地址号是1000~1807,所以是不能从20000开始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