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妹请教小问题

楼主(2004-06-16):
我刚开始学PLC,在此有一个做一题想向大家请教:

两个灯自动交替闪闪,HL1,HL2

要求t1=t2=0.5s时画出电路图,梯形图和写也语句!

网友A:
这个真的是一个“小小的问题”。

网友B:
我的网站上有一些示例程序

楼主:
楼上的朋友,你也是四川的吗?

]
我也是四川的,还望你多多帮助小味了哟,你在天回镇,我在龙泉!

网友B:
是的,我在天回镇。我有很多三菱的资料,电子版和印刷版。

楼主:
那请问有没FX2N和Q系列的呢?]

我现在急需,当然如果有变频器的技术说明书也可发一分给我!

QQ:87986393

EMAL:lizhi0102@163.com

网友C:
还真是小问题

楼主:
我只知道天回镇的旭光电器,其它都不是很了解,那请问我怎么和你联系呢?

要不你发电子文档给我吧!

网友D:
很难看到妹妹做工控的,支持你,鼓励你
25465571,有机会交流一下

网友B:
lizhi0102你说到的有,没有说到的也有。
如果你自已来取一切电子版的都免费给你。

网友D:
10楼的朋友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E:
代10楼答:验明正身,看看究竟是小妹还是小味。

网友F:
ld m8002
set s0
stl s0
ld x1
set s20
stl s20
out t1 k5
ldi y2
out y1
ld t1
set s21
stl s21
out t2 k5
ldi y1
out y2
ld t2
out s20
end
这样应该可以的吧,呵呵!

网友B:
这个也可以参考

网友G:
LD X0
ANI M3
STMR T0 K5 M0
LD M1
OUT Y0
LD M2
OUT Y1
END

网友H:
供参考:(图片怎么贴进来啊)
X0(非点动)输入  Y0、Y1分别控制两灯
LD    X0
PLS  M0
LD   X0
ANI  T0
OUT T0  K5
LD    M0
OR   C2
RST  Y0
RST  Y1
LD    T0
OUT  C1   K1
OUT  C2   K2
LD    X0
ANI   C1
OUT  Y0
LD    X0
AND  C1
ANI   C2
OUT  Y1
END

试下看行不行啊,我也是新手!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请问一下为何要用步进指令程序结构呢?

还有就是楼上哥哥的思路我都没看明白了哟,请说详点好吗?

网友F:
步进指令简单一点你不觉得吗?当然也可以用顺控指令,但会比较麻烦一点

网友H:
不好意思,上面写错了一点应该是RST  C1  RST C2全部的如下:
X0(非点动)输入  Y0、Y1分别控制两灯
LD    X0
PLS  M0
LD   X0
ANI  T0
OUT T0  K5
LD    M0
OR   C2
RST  C1
RST  C2
LD    T0
OUT  C1   K1
OUT  C2   K2
LD    X0
ANI   C1
OUT  Y0
LD    X0
AND  C1
ANI   C2
OUT  Y1
END

是这样的:
合上X0后Y0输出,HL1亮,M0=1,此时所有的计数器复位,T0就构成了0.5秒振荡,T0通一次,C1得电,此时Y0失电,Y1得电使的HL1灭HL2亮,T0又通一次,C2得电,使Y1断开。如此重复。
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如果用顺序控制也是可以的,还可以用功能指令!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很难看到妹妹做工控的,支持你,鼓励你
25465571,有机会交流一下
确实是,在我们论坛MM不是很多啊,我也支持你!

网友J:
ldi t220
out t220 k250
ld t220
altp y0
ldi y0
out y1

网友K:
好象大家都是用的三菱
有用西门子的吗?

网友L:
用西门子吗?给来个偷懒的,用S7-200:
LD SM0.5
= Q0.0
NOT
= Q0.1

网友M:
自然是西门子的简洁。

楼主:
25楼哥哥:

你的第二种方法我没怎么明白能讲一讲吗?

网友N:
也许大家我觉的我烦吧!不过我也不想, 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尽可以找我。  我本来不会打开此页面的,原因是小妹后面带有0102  ,  我还以为是我同学呢,我以前是在此班级。 不过是在福建。  并不是在四川。  所以 我想大家也知道了好了不说了祝   大家端午节快快乐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