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06-16):
我买了一台LG的IG5-4的变频器,在多功能输入怎么也不好用,P1与CM直接相连时,LCD上显示设定的频率40.00,但是电机不运行,用其他设定时电机运行正常。有用过这个系列的高手帮忙解决一下啊,急啊~~~

网友A:
把FX和P1同时接通CM试一试。

网友B:
好象还要断接运转方向,或者你在设定参数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