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d控制器问题

楼主(2004-06-16):
我现在 在使用一种叫欧陆表pid控制器来控制功率输出,其中的 pb=5, 积分时间ti=200,微分时间td=40
但是在控制过程中发现当测量值pv(用热偶测定的)和设定值sp相差很小(约正负1)时,在温度下降时,我的系统输出功率op不是按所想的随着随着温度的下降缓慢下调,而是在上升。(这里我说得是相隔约6个小时当系统显示稳定的时候的两个阶段的输出功率比较结果,由于温度已经下降,在系统稳定下来后(即让温度保持稳定时)维持该温度所需的功率应该也相对要低,但我得实际结果是输出功率反而比以前高了)
请教一下各位大虾,是不是我得pid值没有设定好的缘故??同时系统有时会出现突然的输出功率的增大,这种情形我应该改动什么参数才适当呢??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A(2004-09-13):
你的控制作用都调反了.从你说的问题上看,你需要的是PID控制正作用,而原来的设定值为反作用.
另外增大I值有助于改善你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