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16):
我现在做一个伺服电机的变频控制,买的伺服电机没有参数资料,光电编码盘出来3根线,光电编码盘我清楚,其中两根线是差分信号线,用来识别电机的转向,但不清楚这根线具体的做什么用?怎么测试?请指教,感谢!

网友A:
另外的应该是电源线吧,若不是的应该是Z相的。

网友A:
用示波器可以看到,若是富士的现在有软件测试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