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D脚本问题2

楼主(2004-06-16):
我做了一个全局D脚本,条件是:LS203800的上升沿,
                    表达式:[w:LS0008]=[w:D0008]。
在各个画面中我做了给D8赋值按钮,用于转换画面,现在问题是,
例如我在14画面,转换到15画面后,再想从15画面到另画面或是回到原画面,都是转到相应画面后,立即回到15画面,
我在系统设置的系统区域设置中选了LS0000到LS0009(这些功能前的方框打勾)。
而如果我在系统设置的系统区域中只选LS0008,则就不会发生上述现象。

请各位工友能予解释,多谢!!

网友A:
切換畫面不用這麼麻煩的,而且您若使用203800這個BIT為觸發條件的話,消耗系統資源非常大,並不太建議您這麼做,若想要利用PLC的階梯程式來控制換頁的話,可以在PLC加入階梯圖程式,判斷若是D0==D8的話,將D8清除為0,這樣您就可以用PLC的階梯程式來控制D8換頁了

网友B:
我以前切换画面通过触摸屏自带转换按钮和PLC程式转换,但是当用触摸屏按钮转换后,再通过程式转化画面有问题,举个例子,当前画面是1,通过D8赋值2,切换到画面2,再通过触摸屏按钮切换到3,再想通过d8赋值2,切换到画面2就实现不了了,是不是
用“判斷若是D0==D8的話,將D8清除為0,” 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切换画面通过触摸屏自带转换按钮和PLC程式转换,但是当用触摸屏按钮转换后,再通过程式转化画面有问题,举个例子,当前画面是1,通过D8赋值2,切换到画面2,再通过触摸屏按钮切换到3,再想通过d8赋值2,切换到画面2就实现不了了,是不是
用“判斷若是D0==D8的話,將D8清除為0,” 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沒錯,這樣就能解決您的問題了

网友C(2004-11-25):
没有这么繁琐吧?这种程序我也做过没那么烦啊!!!!!!

网友A(2005-02-13):
引用 网友C:
没有这么繁琐吧?这种程序我也做过没那么烦啊!!!!!!

若您使用PLC来控制换页的话,这是一定要用到的喔,不然第二次要做换页时将会发生无法换页的情形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