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16):
供应商说,如果在系统设置的系统区域设置中选中了LS0008,(该功能前的方框打勾),那么直接给PLC的D8赋值,就可以用来转换画面。可我试了几次都不行。不知各位工友试过没有,请帮忙指导一下,多谢!!
   我现在的方式是用全局D脚本使:LS0008=D8,去掉这个D脚本就不能转换画面了。

网友A:
將您的程式修改如下
//////////程式開始///////////

if ([w:LS0001]==[w:LS0008])
{
[w:LS0008]=0
}
endif

//////////程式結束//////////////
換句話說,您也可以選擇在PLC加入相同的階梯圖程式,判斷若是D0==D8的話,MOVE 0到D8去,這樣您就可以用PLC的階梯程式來控制換頁了

楼主:
多谢八百的解答,只是LS008是用来切换画面的,怎么能赋0?
现在我又没条件试验了,过几天不忙时,我试一下,再一次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八百的解答,只是LS008是用来切换画面的,怎么能赋0?
现在我又没条件试验了,过几天不忙时,我试一下,再一次感谢!
設定為0後,人機並不會換頁,因為GP並沒有第0頁,所以不會讓您覺得有什麼地方怪怪的,您可以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