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学习方法

楼主(2004-06-16):
我是学习PLC的新手,刚刚看完基本逻辑指令,现在应该继续看下去,有个全面的了解好呢,还是应该扎扎实实地再看几便,全部搞懂为止?

网友A:
我觉得看这些没什么太大的帮助,要具体应用到实际,结合情况

另外:我觉得首先要将PLC的硬件了解清楚

网友B:
看多了,消化不了。
比较好的学习方法我认为是学一个指令,练习一个指令(实际的连机操作),能带上负载测试更好。比如学了基本的指令后,就写一个星三起动的程序什么的,观察你这个程序运行的怎么样......。是不是可靠?是不是程序步最少?还有没有别的写法等等。又比如写一个正反转程序,在PLC测试一切正常,拿到实际去用时老烧接触器......
仅供参考而已

网友C:
同意3楼

楼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非常赞同大家的建议,但是无奈的是没有实践的环境,所以是否我应该去报个培训班什么的?siemens 的怎么样?

网友D:
个人认为,报个培训班之前可以买一个二手的PLC或者借用一个PLC来亲自按照编程手册或相关书上的说明试,也许试多了,实践中就可学到很多,不懂的上网问问,这样下来再有选择的参加培训或者可能都不用培训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个人认为,报个培训班之前可以买一个二手的PLC或者借用一个PLC来亲自按照编程手册或相关书上的说明试,也许试多了,实践中就可学到很多,不懂的上网问问,这样下来再有选择的参加培训或者可能都不用培训了。

9494

网友F:
我刚学完PLC,是西门子的S7-200小型的,学时感觉不难,老师讲的程序也好懂,可是自己一搞设计,却.............

网友F:
--
我觉得看这些没什么太大的帮助,要具体应用到实际,结合情况

网友G:
我觉得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多多编程!!还有一定要学好PLC通讯这一方面的内容!!!!

网友H:
我觉得没有硬件的话,可以结合一些仿真器来学一些基本的原理!
条件允许就可以结合一些硬件来学了!我有ORMRON和SIEMENS S7-200的SIMULATOR

网友I:
呵呵!几位老大都讲了经验,我也来讲讲肤浅的意见,我认为应该是看书的同时上机编编程序,可以用实物检测程序,也可以用模拟软件啊,这样可以节约成本啊!

网友J:
我边学边编
用S7200  做了个 五个自由度的机械手
步进电机驱动的
个人经验
  编程  和实际脱离的话
越是复杂的程序越是没用
碰到的问题都是实际环境下才能出现的

能结合实际的东西做 就能学的塌实一些

网友K:
同意13楼的说法。实际的问题是写程序时,想不到的,也上模拟不出来的。有条件的可以进行疲劳测试。联机在线的啊。

网友L:
重要的是实践,书要看,但第一次接触最好看一遍书,然后动手试试指今,这样可能容易些,我大概是这样学来的

网友M(2004-08-26):
实际来得踏实

网友N:
多看编程实例,多做模拟实验。

网友O(2006-05-31):
正在学,感觉理论在前,再实践,再理论为好!

网友P(2006-09-21):
哪里有二手plc

网友Q:
掌握没有

网友R:
我现在刚开始学,都不知道怎么入手好,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