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变压器的选用

楼主(2004-06-16):
请问各位105个交流接触器,线圈为24VAC该怎样选择控制变压器,这些接触器同时启动,对控制盘进线电源电压有多大影响

网友A:
线圈冲击电流按照1----3A考虑,变压器选用2KVA的,220/27。估计可以。但实际考虑交流接触器的同时性系数不大于0。7,变压器容量不妨稍小。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同时性系数不大于0.7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B(2004-08-07):
就是不会同时有73个以上接触器同时启动.

网友C(2004-09-24):
1KW变压器电流为多少?

网友D(2005-09-11):
不可能,除非主回路无负载,不可能启动得了,500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