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4-06-16):
我是个刚毕业的学生,毕业设计用224控制一个五自由度的机械手,用PTO驱动 步进电机,自由口跟VB 作通讯
      现在用的是不是原装的电缆,不带隔离,已经有两个计算机的串口不能接收信息了
几天发现 PLC居然不能发信息了
   有没有哪个大虾碰到过 这样的问题啊
  是不是因为 我开关机的冲击电流烧了串口呢  我有时候要断电停止的

有做S7200的大虾 一起讨论一下吧 小弟虚心学了

楼主:
我打开 PLC 看了看
发现 在 通讯口边上竟然有个 贴片电阻 样的东西标(有 100)断为两半了
难道是烧断了
有一部分居然 调了个 90度
先前也两个这样的 ,
但这个 昨天还是好用的

网友A:
S7-200的通讯口我经常会碰到烧了的情况,尤其是接工控机时,所以最好在电脑侧加一个光电隔离器以保证安全!

楼主:
请问一下 楼上 大哥
你说的隔离 可不可以是买个232-485 的转换
不用西门子 死贵的哪个 原装电缆呢

网友A:
不对!
通讯口烧了的原因是没有隔离且电脑串口的电压过高,而且S7-200所能承受的电压相对较低,以前用一台工控机,接上S7-200的PLC一下就通讯口烧了,接上三菱的PLC就没问题!
所以电缆还用PC-PPI,不是原装的也可以,但要在电脑的COM口上接一个RS232-RS232的光电隔离器,从隔离器上连接PC-PPI,这样就绝对安全了!
购买RS232-RS232的光电隔离器时要注意有几线的,有些可能不能与PLC通讯,所以最好试好了再买!

楼主:
能不能提供各型号阿
几线的好用呢

我对这东西不是很熟的

网友A:
RS232-RS232的光电隔离器一般有4线/6线/8线制的,一般8线制的都可以,但价格较贵!

网友B:
那是因为回路的峰流烧坏的,可能你的隔离做得不好.

网友A:
有隔离一般都没有问题的,没有隔离时经常会烧了通讯口!

网友C(2007-05-22):
顶楼的朋友  可不可以把你的设计给我看一下?  我们共同学习,可以有话发到我的邮箱120shilei@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