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16):
小弟是个新手,第一次使用S7-300的plc,配置中有一个8口的模拟量输出模块(SM332),曾请教过技术支持,他们说用move指令就可以了,但不知道具体怎么用,请各位大哥指点我一下。
另:他们说用FB106(可能是,记不太清楚了),也可以实现,请一并指点一下,小弟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A:
每一个输出口可以作为一个字处理。

楼主:
能详细讲一下FB108 FB109的用法么?
有没有关于模拟量模块编程的资料?

网友B:
不需要用到功能块。直接从模拟量端口的地址取数就行了。

网友C:
把每一个通道的值读出来后就可以进行转换后就可以作其它用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