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顽固的SMOV

楼主(2004-06-17):
各位大侠今天俺和SMOV较量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战它不下。程序指令如下(网吧上的网无法上传梯形图):
LD             X0
MOV          K200   D0
LD             X1
MOV          K100   D10
LD             X2
SMOV        D0      K2     K2     D10      K4
把上述程序执行后 D10竟然是:  0     不明白了.
1.K200传送到D0后该是在低八位,即:1100 1000     说明书(电子书140页)用该指令时是从低到高排的四位,我取K2即是从第二位取低两位传到D10的第四、三位(高两位)中, 那么在执行后D10怎么可能是0呢怪了。
后来把D0后的第一个K2改为K4,D10是200.
2. 再把D10后的K4改为K2后,执行后D10是102。(上述在执行时用的都是强制ON所以不存在多个扫描周出现错误)

呜呜,战它一个多小时不下,明天再战,现在来让各位大侠帮把把脉,指点一下迷津。。。。。先谢了呵 呵。

网友A:
呵呵呵....你位數搞到0去

网友B:
试试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呵....你位數搞到0去

多谢狮王兄帮小弟整好条理。那时较晚了,想睡了所以没整好,不好意思呵呵,再谢过您老了。只是对您老的:“你位數搞到0去”不明白,是说我传送源的位数还是传到目的位数呢,但小弟在上面的位数并没有0呀,不明白,昨天又抽时间向它挑战,又是落败而归呵 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

多谢王兄,我回去试一下,您的是类抓外部拨码进行组合,是吧,呵 呵,小弟的是直接在D里进行位移传送,因为把K200执行MOV到D后也应是类您抓BIN一样,那小弟上面的功能也应可以呀。怪了。疑案。。。。。。再待调查。。。。。呵 呵。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后来把D0后的第一个K2改为K4,D10是200.
2. 再把D10后的K4改为K2后,执行后D10是102。(上述在执行时用的都是强制ON所以不存在多个扫描周出现错误)

怎么会是200?,102?不是你记错了吧?我这没有FX2N试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会是200?,102?不是你记错了吧?我这没有FX2N试不了。。。。。。

谢您穷哥提醒呵呵,但确是如此,按说明书上的确不是这情况,也即应象王兄给出的那样执行后可以在D 里进行组合,但,但,但小弟战它N个小时后它却仍战旗不倒。苦。。呵呵

网友B:
这个成不成

网友D:
我來為你引路啦.^--^

SMOV在執行指令是先把D0轉化為BCD碼,不是普通的二進制,即200不為11001000,而是0000 0010 0000 0000,100為0000 0001 0000 0000,執行SMOV D0 K2 K2 D10 K4,即把D0的低2位0000 0000送到D10的高2位,D10當然等於0, 改為SMOV D0 K4 K2 D10 K2,D10等於102.

我手上沒有FX2N不知道上面說法是否正確,請指教.
說錯不要罵我呀!

网友E: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來為你引路啦.^--^

哈哈,天上掉下来一塊木頭,唉,路怎么就宽了好多,原来是硬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來為你引路啦.^--^

SMOV在執行指令是先把D0轉化為BCD碼,不是普通的二進制,即200不為11001000,而是0000 0010 0000 0000,100為0000 0001 0000 0000,執行SMOV D0 K2 K2 D10 K4,即把D0的低2位0000 0000送到D10的高2位,D10當然等於0, 改為SMOV D0 K4 K2 D10 K2,D10等於102.

我手上沒有FX2N不知道上面說法是否正確,請指教.
說錯不要罵我呀!

所以;我說是零!哈哈~加油!寫個奮戰手冊來.

网友B:
第一个用法是把输入的位 X 用BIN指令转换为BCD码,然后才调用SMOV指令;
第二个用法是不用BIN转换指令,而是驱动M8168为ON后,才能调用SMOV移位传送指令。
数值超过9999后会溢出。

网友F:
PLC內部自動轉,不需去轉!

网友D:
利昌老大的解析清楚明瞭,又學到了!!^--^

枯木也會長高??怪哉!怪哉!!

楼主:
呵呵,多谢!一鞠躬!再鞠躬!呵呵,忙,这两天没上,不知道大家在此大力支持,小弟我向大家赔罪了!今天再战终于迎刃而解.......呵呵,多谢,木兄的话说到我的思路上去了,今天做试验后得知D里的数据在用SMOV时要先转为BCD再进行位移,然后按此思路进行一切正常!

楼主:
特此:立正,向利昌机电老大敬礼!
您老为小弟如此尽心,此恩小弟此生难报,不知怎么报答此恩,所以斗胆问您老:您老那用到清洁工吗,如果需要,小弟去任此职,不拿工资.不知小弟是否合格?呵呵.
再次谢过您老!

网友D:
恭喜恭喜!!

网友G(2006-04-13):
愿意把想法真正说出来的,是件不容易的事,真的很感动你们这种举动!!谢谢!!!!!高手们你们是永远会得到幸福的!

网友H:
按你的意思

    x0
--------||----------------------------------------------[mov   k200   d0]
       x1
--------||----------------------------------------------[mov   k100   d10]
      x2
--------||----------------------------------------------[smov D0  k2  k2  d10  k4]

当按xo后,D0中二进制数为11001000,BCD码为:0000  0010  0000   0000(K200)
当按X1后,D10中二进制数为1100100,BCD码为:0000  0001  0000   0000(K100)
当按X3后,将D0中第二、一个数字(0000   0000)写进D10中第四和第三个数字(即高2数字),这个时候D0中的(0000   0000)替换掉了(0000  0001 ),然后低两个数字也是(0000  0000),所以这样时候D10中的数据是0。
以上是本人愚见,请楼上楼下的斧正!
auto-plc@163.com

网友I(2007-11-07):
精典呀.我顶

网友J(2008-07-24):
SMOV D0 K4 K2  K2 D10  K2 怎么会等于零102呢?百思不解?请说明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