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17):
求助:
    我用欧姆龙温控器直接控制3根220V150W的发热管(并联),发热管插在铜块里。
有以下问题:
    发热烧断一根时,其他2根一直加热,影响寿命。所以小弟想做个报警:发热管每烧断一根相应有个指示灯亮,提醒发热管烧断了。
   请教各位大侠该怎么做?谢谢!

网友A:
采样电流,判断。用比较器就可以实现

网友B:
我想问你加热器的供电源可以改为三相的吗,如能,那就好做了

楼主:
sgx:
   你好,加热器为单相电,有办法吗?

网友C:
同意2楼的兄台,但具体怎做还要想想。

网友D:
个人认为2楼朋友的方案可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个人认为2楼朋友的方案可用。
ding

楼主:
那位仁兄能告诉我具体电路吗?
  多谢了!

网友F:
如果每一路串联一个2瓦2.2欧姆的电阻,再在电阻并一个1.5v的指示灯,不知道行吗

网友G:
8楼说得很有道理!!

楼主:
为人民服务兄:
     谢谢。
     我试试看,试好告诉各位。^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