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17):
各位大虾,快帮帮我吧,我们马上要答辩了,可是我们的PLC实验环节没有搞定!!
我们现在遇到的是模拟量读入不稳定,我们用24V电源给模拟块单独供电,然后用电位器作为模拟输入,电位器的电源是另外的一个5V电源,模拟块只有三路,我们用了两路信号,还有一路没有用 ,空着的。可是就是这样,我们自己不调节电位器,输入不变,可是发现从模拟块出来的模拟量却自己乱变。我知道我们这是接地的抗干扰问题,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接地,哪个和哪个接在一起啊?谁又和谁需要短接?大虾能详细告诉我吗!!我们明天要检查了,现在还是不会!急死了!!硬件电路就是如上所速!!

网友A:
请你试一下把24V-极接地,看能否消除干扰。

网友B:
电源的输入端接地良好吗?

网友C:
试试2、3楼的方法,另外阅读一下模拟块的使用说明,量程是否匹配,,以前用西门子的模拟块时,就曾有过类似问题

网友D:
simens的PLC未用的通道必须短接,然后模拟信号的地与24V电源的地连起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