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17):
各位大侠:

    小弟要做一个采集实验台振动信号的实验,采集的信号要是实验台加速或是减速的时的信号,而且要比较不同的加速度情况下的振动信号,以及同一加速度在不同速度时的振动信号.我现在这里的调速装置只是一个变压器.想请教的是如何让电机工作在一个固定的加速度下,而不是靠手随机的调速.多谢赐教

网友A:
你有个什么类型的反馈信号呢

楼主:
谢谢sgx的回复.我这里有两套试验装置,一套好像是直流调速的,另外一套是的变频器加交流电机.以前别人做实验时用手随机地拧动调速旋钮,采集这个时候的信号.而我现在想做的是,不再是随机宁动旋钮调速(这个时候加速度一般是不恒定的),而是想让电机在一个恒定的加速度下加速或是减速.不知道需要什么反馈信号呢?对变频器进行编程是不是可以实现呢?对这个我不太懂,请赐教.多谢

网友B:
如果想让电机在规定的加(减)速下运行,你要做的事情如下:
1.设置变频器的控制方式为恒转速矢量控制方式;
2.设置好变频器的加/减速斜坡时间;
3.突加给定信号,电机就按照你所设置的加速度恒值加速启动,直至运行到电机的最高转速;然后,操作给定信号突降为零,电机就按照你所设置的减速度恒值减速停车。
4.如果采用计算机进行上述2.-3.步骤的操作,你可实现编程控制电机的恒值加减速运行了。

楼主:
谢谢指教!
我试试看!!
真的是感谢大家无私得帮助.

楼主:
直流调速系统能实现这种功能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流调速系统能实现这种功能吗?谢谢!
当然。原理、方法是一样的。

楼主:
我这里现有的直流调速系统好像是用一个变压器调速的,没有接变频器,这样的话有没有什么办法呢?电机型号ZD 220T是直流电机吗?直流电机能接变频器吗?试验台图在下列地:址:http://www.seuv.com.cn/docc/cp2.htm  这个电机有五个输入

楼主:
乞求kdrjl  及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乞求kdrjl  及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你可千万别这样,干嘛装得这样可怜?嘻嘻。
指着网上解决全部问题?那是不可能的。通过网上的讨论,只能解决一些浅表问题或者思路问题。
像你这种情况,直流控制不是用变频器,是直流控制的装置。他与交流控制的区别在主电路的形式不一样,控制方法不一样,可是控制模式却差不多,都可以实现恒转速控制、转矩控制等等。
你提的问题,回答是肯定的,可以实现交直流电机的恒加/减速运行。但是,你还必须去先搞清楚实现的方法、原理。以及你的现有硬件所具备的条件。

楼主:
说的是,谢谢kdrjl的指教!你无私的帮助我将铭记在心

网友C(2006-02-22):
我可以教你

楼主:
怎么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