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17):
我刚开始学习STEP7,用语句表编程,做了一个FB块,下面一句老是提示出错,请看:
     L     #starts
     L     50
     >=1         //此句提示出错,Syntax error at letter"1" after ">="
     =     #maint
是什么原因啊?
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e...
应该是英文字母"I",而不是数字"1"吧?

网友B:
楼上正解。
">=" 后接 "D"  "R"  "I" 根据"#starts"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