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17):
作了两套变频系统,只有电机电极数不同,在变频切换到工频时冲击电流差别很大,有一套把空开都冲掉了,烦的很,怎么办,为什么?请高手多指教啊。

网友A(2004-07-17):
建议使用FUJI G9S

网友B:
调整工频相序,加大空开的容量

网友C:
有一种相序控制器,可以在变频器输出的相序与电源的相序相同或接近时自动进行切换,几乎没有电流冲击!

楼主:
可这个东西是谁家生产的?给一点提示吧。谢谢了

楼主:
其实在这个时候变频的相序和工频的相序是相同的,只是相位上的差别了。可为什么四极电机和两极电机在变频切换工频时差别相差那么大啊?

网友C:
这种产品是谁生产的我也记不清了,是在一本资料上看到的,原理就是可以自动对比变频器的输出相位与电源的相位,当两个相同或相位差很小时,可以快速切换到工频电源上,这样冲击电流几乎没有!

网友D:
由变频器运行切换到工频运行,切换过程是怎样的?封锁变频器--切断电机与变频器的电缆连接接触器--闭合电机与工频电源的接触器?这样的转换,冲击电流不应该很大呀?不存在相位问题吧?没有带电操作呀?我没有这样做过,所以不太明白,别见笑呀。

楼主:
切换过程是上面这位朋友说的那样,可是你必须考虑电机的功率,大功率的变频器冲击电流就是很大。

网友C:
主要是电机运转过程中切换电机本身有惯性,如果等电机停下来的话切换当然就不存在电流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