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17):
欧姆龙CPM1--CIF11上面有RS422字样,有一个插头和6个接线柱。
能否与电脑连接来编程?

网友A:
CPM1--CIF01是一个RS232适配器,与电脑连接的话还需要一条XW2Z-200S的电缆;
CPM1--CIF11是RS422适配器,可以连接电脑,也需要电缆!

网友B:
您的電腦必須有RS422串口(界面),當然也須CX-PROGRAMMER.

网友A:
电脑一般都是RS232接口所以要一条RS232转RS422的电缆才能与CIF11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