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HE的PID控制

楼主(2004-06-17):
对于PID控制我也不是很懂,只是请教一下大家,如果是控制温度在80度左右的,PID常数应设置为多少?不知哪位仁兄有没有C200HE的PID控制方面的中文资料.

网友A:
编程手册上有例题,我在实际使用过程觉得不用PID控制,自己根据实际情况编程控制效果比采用PID控制好。
LD 0.00
AND P_First_Cycle
@MOV(21) #0F00 DM0 温度设定值
@MOV(21) DM0 HR0
@MOV(21) DM0 HR40
PID 101 HR0 110
PID 101 HR40 111
SCL 101 DM100 DM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