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17):
WIN200+SP3、WINCC5.0+SP2

原来一直使用正常,有一段时间没有使用后再用,就出现启动WINCC很慢,当打开某个项目时出现“0x80080005:服务器运行失败”的提示,查看WIN2000事件日志,发现只要运行WINCC,就会发生错误提示:“服务器 {803F60A5-2F4B-11D1-8DE0-00A0247305D1} 没有在限定的时间内用 DCOM 注册。”不知何故,请各位高手指教!多谢!!!

网友A:
这是由于DCOM没有启动所致(WinCC运行需要DCOM支持)。运行 Dcomcnfg.exe,之后在组态窗口中单击“默认属性”选项卡,单击选中“在这台计算机上启用分布式 COM”复选框,启动DCOM后问题即可解决。

网友B(2010-11-12):
服务器{803F60A5-2F4B-11D1-8DE0-00A0247305D1}没有在限定的时间内用DCOM注册
LZ厉害一试就好!

网友C(2012-06-05):
怎样在simatic wincc中打开复制过来的项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