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18):
经验数值为7~10A/m㎡不知对否,听说有口诀有人知吗?

网友A:
可以查表啊。电工考证的时候都背这个表。如:1。5mm20A;2。5mm27A等等。面积越大。系数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查表啊。电工考证的时候都背这个表。如:1。5mm20A;2。5mm27A等等。面积越大。系数越小。
谢谢houweide,不知表的名称叫什么啊,有没有电子版的,若有可否给我一份啊?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网友C:
一般是1平方5安培,三相1个平方2个千瓦,单相1个平方1个千瓦

网友D:
但是要注意分辨铜芯还是铝芯,两种材料导电率可不同哦!楼上同志说的都是铜芯的,铝的低一点。

网友E:
在本栏目里,这类的帖子很多,有许多“土招儿”,还有谚语、顺口溜等等。然而,对于初学者来说,有些混乱不清,不知该怎么办,怎么选。而对于经验丰富的人来说,就很灵活了,也很随意。
其实,导线、电缆线的使用,与电流、电压有关,也与本身的材料质量有关、还与选择导线(电缆)的截面的工程裕量有关。所以,它是一个很灵活的东西,例如,对于一个10A载流量的电路,你用截面2.5mm平方的可以吧,用2mm平方呢?用4mm平方呢?甚至用1.5mm平方的也行呀。都可以,并不是非得用哪个截面的不可。只能说哪个更合理,更恰当罢了。
再比如,楼上有一个哥们说:按每平方5A计算,这可说不准!小电流的载流量,这种计算是可以的,超过50A以上的载流量,你还用这个方法,就要出事情了。
最好的办法就是,首先知道电路中的载流量(额定电流),然后,查阅电缆(导线)厂商提供的允许的长期连续工作电流指标,大于或等于即可,当然,还应该乘以一个1点几的系数,算是工程裕量吧。

网友F(2004-08-12):
截面积越大,单位面积的载流量越小

网友G:
引用 楼主:
经验数值为7~10A/m㎡不知对否,听说有口诀有人知吗?
你这一些都是一些经验。如果要确切的数据还是要去查电工手册,哪上面才是真正的标准的答案。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经验数值为7~10A/m㎡不知对否,听说有口诀有人知吗?
你这一些都是一些经验。如果要确切的数据还是要去查电工手册,哪上面才是真正的标准的答案。

网友I:
9楼:
如果没有很粗的电线,只有细线,若用两条加起来,那载面如何算?

网友H:
自己去查表

网友J:
大致可以这样算:《10下五,100上二,25,35四三界,70,95两倍半,穿管,温度八九折,铜线升级算,裸线加一半。》如果要确切的数据还是要去查电工手册.

网友K(2004-09-14):
今天我也问了师傅这个问题,结果他说,你是学电气的吗?这都不会:(,是不是电气出来的都会!!

网友L:
十下五,百上二。
二五、三五三四倍。
六五、七五二倍半。
裸线加一半,铜线升级算。

网友M:
和使用方式或环境也有关!
太粗的就要考虑内部散热啦,采用扁铜片就好一点!

网友N(2004-11-06):
平方与电流的关系有个经验口诀:10下5       100上2       25,35  4,3界
70,95   2。5      这是铝线的。铜线每平方加一安电流,这是最保守的。

网友O:
绝缘导线载流量估算
铝芯绝缘导线载流量与截面的倍数关系
导线截面(mm 2 )  1   1.5   2.5   4   6   10   16   25   35   50   70  95  120
载流是截面倍数 9 8 7 6 5 4 3.5 3 2.5
载流量(A) 9 14 23 32 48 60 90 100 123 150 210 238 300
估算口诀: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 说明:(1)本节口诀对各种绝缘线(橡皮和塑料绝缘线)的载流量(安全电流)不是直接指出,而是“截面乘上一定的倍数”来表示,通过心算而得。由表5 3可以看出:倍数随截面的增大而减小。“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说的是2.5mm’及以下的各种截面铝芯绝缘线,其载流量约为截面数的9倍。如2.5mm’导线,载流量为2.5×9=22.5(A)。从4mm’及以上导线的载流量和截面数的倍数关系是顺着线号往上排,倍数逐次减l,即4×8、6×7、10×6、16×5、25×4。“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说的是35mm”的导线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5倍,即35×3.5=122.5(A)。从50mm’及以上的导线,其载流量与截面数之间的倍数关系变为两个两个线号成一组,倍数依次减0.5。即50、70mm’导线的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倍;95、120mm”导线载流量是其截面积数的2.5倍,依次类推。“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上述口诀是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25℃的条件下而定的。若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长期高于25℃的地区,导线载流量可按上述口诀计算方法算出,然后再打九折即可;当使用的不是铝线而是铜芯绝缘线,它的载流量要比同规格铝线略大一些,可按上述口诀方法算出比铝线加大一个线号的载流量。如16mm’铜线的载流量,可按25mm2铝线计算。

网友P(2004-12-14):
有没有这方面的规范和标准?

网友Q:
以前在一个电缆生产厂家的站点上下的,仅供参考
有效载荷表,我以前在一个电缆生产厂家的网站上下载的

网友R:
单纯的考虑1mm2能承载多少电流是不可取的,应考虑附设方法、材料等等

网友S(2005-08-18):
口诀是:10下5,100上2,16、25、35四三界。大概是这个数,是铝线的,铜线升级算。

网友T:
1、如果你要一个大概估计数据的话,那么、一个平方的线径可按2A电流算!
2、如果你要一个准确数据的话,那么、就查表吧!

网友U:
谢谢以上各位大虾,

网友V(2005-10-05):
试试这个。

网友W:
对应的功率怎么算呢???

例如:我这里有一台功率35kw的压缩机(大型冷库用),需要多少mm2得铜线??
需要什么样的电表,需要什么样的断路器或接触器!!!

网友W:
其实在实际工作中,一般是只知道功率来计算使用什么样的线路,并不是知道线路来算功率的!!

网友X:
通常情况下知道功率和电压后,先算出电流,在根据电流选电缆截面

网友Y:
同意kdrjl的说法,说的很好.这个方法正确

网友Y:
同意七楼的说法

网友Z(2005-11-27):
一个MM2铜线一般是6--12安,铝线一般最大6安,当然了,就如楼上各位说的,要根据情况来选,一般的要以它的下限来选,安全第一吗。

网友AA:
楼上说得对,在发电厂电气部分里面有讲到怎样电缆的截面选者,最基本的是要满足热稳定校验,确定最小截面积Smin=Qk的开方/C   Qk为短路电流热效应,C为热稳定系数

网友AB:
同意七楼的!九楼的不好说,电工手册我看过,版本太多,不好掌握.

网友AC:
同意17楼的

网友AD:
同意7楼的意见  很不错

网友AE:
我认为可以看看相应的国家标准。

网友AF(2005-12-28):
13楼,15楼,17楼,请解释一下

网友AG(2006-01-31):
对于交流电,电缆的横截面与通过的电流不成正比,因为交流有趋肤效应。对于直流电,我想是成正比的

网友AH(2006-03-10):
最好的办法是查手册

网友AI(2006-04-21):
小容量比如10KW以下,我还是同意一般是1平方5安培,三相1个平方2个千瓦,单相1个平方1个千瓦,大容量还是还是要去查电工手册

网友AI:
步进电机的控制原理知多少 ?

网友AJ:
10下5 100上2 25-35四三间 75-95二倍半 裸线加一半 铜线升级算 穿管温度八九折

网友AK:
我们实际选择是笼统的用1KW的1mm2计算。
要是精确的话只有查手册了。

网友AL:
那位大哥说的对要灵活

网友AM:
1mm铜芯8A  铝芯4-5A  单相7.5A/KW   三相2.2/KW  有问题发邮件到      lilin2004_123@163.com 或 www.lilin2004tf168.cn/  留言

网友AN(2006-06-10):
10平方以下的可以按,5个电流一个平方.100平方以上,2个电流一个平方

网友AO:
请教各位:pe管可以用作电缆过路保护管吗?

网友AP(2006-08-04):
7楼说得好!!

网友AQ:
最好的办法就是,首先知道电路中的载流量(额定电流),然后,查阅电缆(导线)厂商提供的允许的长期连续工作电流指标,大于或等于即可,当然,还应该乘以一个1点几的系数,算是工程裕量吧。

网友AR:
就象大家说的,导体的材质和横截面积是决定可以通过电流的主要因素,根据经验考虑到启动电流的问题是不是应该保守一点,按4A/m㎡来使用.如果不对请指正.

网友AS(2006-09-22):
同意12楼的意见

网友AT:
其实与布线的情况也有关系!

网友AU:
很好呀!各有各的经验

网友AV:
6楼说的还要乘以的
是1--1。4 经验系数啊

网友AW(2006-10-30):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经验数值为7~10A/m㎡不知对否,听说有口诀有人知吗?
你这一些都是一些经验。如果要确切的数据还是要去查电工手册,哪上面才是真正的标准的答案。
赞成

网友AX(2006-12-11):
请问有谁知道vlv-1-3*25+1*10的电缆价格吗?

网友AY:
这应是铜线的吧

网友AY:
现在铜线价格很贵,选大了浪费,选小了不安全,有没有标准的详细的精确计算方法呢?

网友AZ:
大家提供都是一些经验算法,得到精确的值还是要根据功率&电压来计算电流值,再根据电缆厂家提供的电缆参数选择

网友AX:
敷埋电缆接头有那些好方法.请大家帮忙.

网友BA(2007-10-30):
查电工手册上电缆允许的长期连续工作电流比较好!!!

网友BB:
引用 网友N:
平方与电流的关系有个经验口诀:10下5       100上2       25,35  4,3界
70,95   2。5      这是铝线的。铜线每平方加一安电流,这是最保守的。
铜线升级算是指1.0的铜线相当于1.5的铝线的载流量,1.5的铜线相当2.5的铝,以此类推。

网友BC:
对于不同材质的导体,通过的电流在相同截面积是不同的,这是肯定的。
对相同材质的导体,比如铜来说,有人做过实验,1平方mm的导线可以通过25A的电流,可是在实际工程应用中为了考虑导线的安全,一般按铜导线每平方毫米4~5A计算,这也根据要通过的电流数大小不同可以变通的,因为电流有集肤效应,就是说对单心导线来说,电流会从导线的最外层通过,所以多心导线通过的电流比单心导线大。由于电磁场效应,导线通过电流时会产生热,同样的导线通过的电流越大,产生的热量越多,而导线都有工作温度的限制,产生的热量太多就会不安全,有可能使导线燃烧。所以铜导线一般选用时按每平方毫米4~5A计算,要通过的电流小工程上可以到8A,太大就按2A计算的也很常见。

网友BD(2008-10-25):
想请教各位    DC12V  0.4A   0.6A   到1A的该用多少平方的铜线导体?

网友BE(2009-05-19):
有个口诀:十下五,百上二,十六二五四,三五五零三,七十九五二点五,裸线一倍半,铜线升级算,穿管温度八九折。用这个口诀可以大致估算电缆的载流量,需要指出的是,上面所提到的电缆为铝芯电缆。

网友BF(2010-09-06):
电缆线径与载流量的关系
引用 网友O:
绝缘导线载流量估算
铝芯绝缘导线载流量与截面的倍数关系
导线截面(mm 2 )  1   1.5   2.5   4   6   10   16   25   35   50   70  95  120
载流是截面倍数 9 8 7 6 5 4 3.5 3 2.5
载流量(A) 9 14 23 32 48 60 90 100 123 150 210 238 300
估算口诀: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 说明:(1)本节口诀对各种绝缘线(橡皮和塑料绝缘线)的载流量(安全电流)不是直接指出,而是“截面乘上一定的倍数”来表示,通过心算而得。由表5 3可以看出:倍数随截面的增大而减小。“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说的是2.5mm’及以下的各种截面铝芯绝缘线,其载流量约为截面数的9倍。如2.5mm’导线,载流量为2.5×9=22.5(A)。从4mm’及以上导线的载流量和截面数的倍数关系是顺着线号往上排,倍数逐次减l,即4×8、6×7、10×6、16×5、25×4。“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说的是35mm”的导线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5倍,即35×3.5=122.5(A)。从50mm’及以上的导线,其载流量与截面数之间的倍数关系变为两个两个线号成一组,倍数依次减0.5。即50、70mm’导线的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倍;95、120mm”导线载流量是其截面积数的2.5倍,依次类推。“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上述口诀是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25℃的条件下而定的。若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长期高于25℃的地区,导线载流量可按上述口诀计算方法算出,然后再打九折即可;当使用的不是铝线而是铜芯绝缘线,它的载流量要比同规格铝线略大一些,可按上述口诀方法算出比铝线加大一个线号的载流量。如16mm’铜线的载流量,可按25mm2铝线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