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18):
用在测试系统,通过多种不同AD模块,并在打印机上打印数据,用泉毅
(HITECH)和永宏(FATEK)组合,怎样?给点建议!

网友A:
HITECH的速度太慢!

网友B:
多介绍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TECH的速度太慢!

是觉得有点慢,是不是有更好的?要便宜啊!

网友C:
好像HITECH是有点慢,不过那么低的价格也就可以理解了啦!当然喽海泰克与永宏到是低端工控的绝配!且我就有用过!!!

网友C:
还有我补充一点,你如果是想要实时打印数据与曲线的话我还是建义你用上位机啦!那样子的话可能会比较好一点至少看起来还是要高档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