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18):
目前大多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都是一台一个驱动器,驱动器与控制器分离,如今有一种将控制器与驱动器整合在一起的产品,可以实现一个驱动控制16轴电机不同的动作,但不知道有多少用户使用,一般用到几轴,希望能在成本与功能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请各位同仁指点迷津。

楼主:
在运动控制领域我们用到多少轴较多呢?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我觉的一般是3轴多一点,两轴的普遍便宜,五轴也贵一些,再多可能不需要。你的价格是在什么范围内?

楼主:
我们的价格是根据用户选用的产品来定价的,四轴以上有优势,轴数越多优势越大,具体价格还是先保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