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18):
请问,我是助理工程师。给一个工厂设计了一套低压电气控制系统。(电机拖动,变频器),按国家规定,我有资质吗?

网友A:
只要是符合国家电器安全标准就OK。

网友B:
如果这个系统是工厂的技术改造,应该没问题。如果这套控制系统是工厂的一个工程项目,你最好找一个有乙级以上资质的设计单位给你盖章、签字。

楼主:
谢谢二位的指教

网友C:
本厂自己改造,没问题

网友D:
请问各为同行,高级电工可以叫作助理工程师吗!

网友E:
为什么我设计了好多工程项目,都没有要求资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