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18):
哪位大侠有OMRON C40P 的编程器(型号:PR015 )的使用说明书,急用,多谢各位了

网友A:
到书店里去找有关OMRON PLC的书籍!
许多都有PRO15的简单介绍!
也可以参考OMRON其它型号手编器的用法,都差不多!

网友A:
可以用的,PR023与PRO13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