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18):
本公司有一个电控系统,用的是ABB的直流传动,可是它用电流互感器做为电流反馈,即我了解,电流互感器装传动侧!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是不是装在交流側?因为直流由交流变换而来,二者在量上有对应关系列产品

网友B(2004-09-03):
电机端应该没有编码器吧,你说的不太清楚,是装在直流侧还是交流侧

楼主(2004-10-29):
ABB的直流传动是DCS500的,后面有编码器。

网友C:
其实,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奇怪的。在直流传动的闭环控制系统中,电流检测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采用交流侧的电流互感器(这是现在通常的做法),还有一种是检测直流母线的直流检测元件。这两种检测各有利弊,比如,交流互感器价格便宜可靠性强,缺点是线性差,相反,直流检测元件(大都采用霍尔元件式的传感器)线性度好,检测的精度高,缺点是价格贵,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