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我想请教,三菱PLC一般是怎样和计算机通信的

楼主(2004-06-18):
我是做软件的
刚接了一个单子
PLC编程方面客户已经实现好了
现在就是怎么通过计算机来实现

楼主:
我现在就是想知道 用什么方法 我连他们之间是用什么协议都不知道
我现在就是想知道 用什么方法  我连他们之间是用什么协议都不知道
以前没做  昏了
哪位大哥能帮帮小弟

楼主:
有人帮忙回答吗?

网友A:
三菱没有现成的通讯协议吗?用vb也可以实现

网友B:
我也很想知道
用的是Q06H CPU QJ71E71-B5以太网模块,想和PC传送数据,怎么办?

网友C:
我也兼职做过计算机软件,三菱PLC怎样和计算机通信的的资料不够用,如何能获得帮助?

网友D:
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采用无协议方式通讯,在plc中划出一些作为通讯的区域,采用无协议通讯方式,将这些变量和计算机通讯,这需要在plc中进行通讯编程,还有一种方法,采用plc编程协议直接通讯,效率高,但需要了解plc的变量地址,这些属于不公开的资料,不容易找到